延时的问题,高手们请指点下

楼主(2008-08-04):
 请问他的延时是怎么通过的

请问他的延时是怎么通过的??
start:        LDI    R0,0EH
        LDI    R1,01H
Loop:
        LDI    WDT,01H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SBIM    R0,01H
        LDI    TBR,00H
        SBCM    R1,Bank0   ;;;;
        LDA    R0,Bank0    ;;;;;;
        OR    R1,Bank0    ;    好像z永远不为0
        BNZ    Loop
        RTNI

楼主:
补充1

1   是不是系统时钟等于FOSC/4
2   如果金振为32.768K时,每条指令时间是怎么算,以系统时钟为标准还是  以FOSC为标准呢

初学中颖者

网友A:
不是这样的

指令周期等于4除以Fosc。
晶振为32.768K时,指令周期就是4/32768=122us
指令延时的计算请参考http://user.qzone.qq.com/176427857/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