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H69P42烧写问题

楼主(2008-08-21):
版主,我想问一下,中颖的这个芯片如果量产的话有什么比较快的烧写方法吗?大概每天在40000以上,现在单个烧速度太低,不知道有没有机器成批烧写的解决方案,谢谢了!

网友A:
这样

您可能现在使用的是仿真器,这个是作为仿真及烧录工程样片使用的.
量产烧写工具为PRO-03,可连机或脱机1托4烧写.

楼主:
这两种方法分别如何实现?

可连机或脱机1托4烧写.

这两种方式分别怎么实现呢?能不能赐教具体的方法和需要的设备呢?谢谢了!

网友A:
这样

无论是联机烧写还是脱机烧写,您都需要以下设备:
1.烧写器PRO-03(包括USB线)
2.专用芯片1托4烧写座(每种芯片的烧写座不同)
3.烧录软件PRO-03(中颖网站有免费下载)

具体使用方法请参看这本书的第4章第2部分:
http://www.sinowealth.com/download_bbs.asp?filename=SinoWealth 4bit MCU application guide(200707).pdf

楼主:
请问

谢谢您的热心回答!
另外我想问一下,我在杭州,可以跟哪里联系购买1托4的烧写座?最好能给我提供联系方式!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