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中颖单片机的型号

楼主(2008-09-02):
     芯片是20PIN,DIP封装,第8PIN是“GND”,第13PIN是“Vdd”,第3PIN是“PWM0”,在中颖的单片机中,这个单片机是什么型号?
      跟SH69P42有些相似,GND、VDD是相同的,但69P42有RESET PIN,PWM0是在5 PIN。

楼主:
补充

     没有外接晶振,第14PIN是开路的。
     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PIN是RESET。难道SH69P42可以不需外接RESET吗?

网友A:
这样

如果是69P42的话,RESET脚是需要外接电阻电容的.

楼主:
如此看来不是69P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