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warm_ice:中颖的烧录器是一拖几的

楼主(2008-09-09):
有个朋友说好像是拖4个,他不会用,问我

网友A:
呵呵.

中颖的烧录器PRO-03是具备1托4同时烧录功能的,您可以观察PRO-03在与外部连接的接口即具有4个通道,与每种芯片专用的1托4烧写板连接即可实现.
另外提醒一下:连接电脑进行烧录时是顺序烧录的,而脱离电脑烧录时是4路同时进行烧录的.

网友B:
好像不对?

貌似PRO-03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烧录的?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A:
回楼上的朋友

最早期的PRO03软件是顺序烧的,后来改进了软件版本,早已经实现了4个同步烧写的功能.

网友B:
这样,那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