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66p51的一个电器特性

楼主(2008-09-15):
66p51说明书里写的电器特性:
Operating Current:0.3mA fOSCX = 4MHz,All output pins unloaded,Execute NOP instruction.

Stand by Current 1 (HALT):4µA fOSC = 32.768kHz OSCX off
All output pins unloaded (HALT mode),LCD on, without LCD panel, WDT on.

Stand by Current 2 (STOP):1 µA(max)All output pins unloaded (STOP mode),LCD off, WDT off.

想知道低速模式的操作电流:
Operating Current:???? fOSC = 32.768kHz OSCX off,All output pins unloaded,Execute NOP instruction.

网友A:
RE

這是我做的一款66p51空調遙控器的待機電流,跑低頻32768,halt模式,隔1s喚醒一下更新一下LCD和喂一下狗

电压                  静态电流(MAX)                  静态电流(MIN)
3.0v            6.6ua            6.0ua
2.9v            6.5ua            5.8ua
2.8v            6.3ua            5.6ua
2.7v            6.2ua            5.4ua
2.6v            5.9ua            5.2ua
2.5v            5.8ua            5.2ua
2.4v            5.6ua            4.9ua
2.3v            5.4ua            4.9ua
2.2v            5.3ua            4.7ua
2.1v            5.7ua            5.2ua
2.0v            5.4ua            4.8ua
1.9v            4.9ua            4.3ua
1.8v            4.7ua            3.6ua

网友B:
呵呵

低频下,可以按照频率的关系大概来计算电流的关系.要具体的数据,像2楼的朋友一样要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