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P847仿真问题?

楼主(2008-09-17):
67P847的晶振为固定内部RC 16M, 但在IDE66中找不到这个16M的时钟选项,最大到9.6M,请问版主如何处理?

楼主:
选了不同的OSC值,但PWM频率没有变化!

难道这个OSC选项对67P847 无效?

网友A:
这样

1.仿真的时候选择时钟源为FROM EVB即可.
2.不同OSC值PWM是有变化的,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把程序弄上来看看.

楼主:
我测试过,无论选择那种方式,OSC是不能调整的。

多谢warm_ice这么早就回复了,应该是847的EVB上已经固定了内部RC 16MHz的输出。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呵呵.

我指的OSC是指PWM的设置部分的,你指的是系统时钟,呵呵,理解错了.

楼主:
嗯,对的!

如果系统时钟在仿真时固定为16M,那就没有问题!

网友B(2008-11-12):
67p847

仿真时怎么在库里找不到67p847?我升级了一下烧程序的库,在那个库里可以找到67p847。能把仿真库文件发给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