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RESET VS 内部RESET

楼主(2008-09-17):
请问warm_ice:
      69P55A使用内部RESET电路,RESET脚做I/O使用,悬空,内部置零。产品内置开关电源,已经通过CE,GS,UL安规测试,包括ESD和EFT等,但USA工程师审核时,提出内部复位没有外部复位电路可靠。
      请问内部RSET电路跟简单的外部RC RESET电路(一般是10K, 104, 1N4148)相比,谁比较可靠?

网友A:
这样

呵呵,其实这个不用我讲,您的设计已经通过了各种认证,这就很好的说明了内部复位同样是可靠的.
另外,中颖敢做内部复位,也是经过了大量测试及分析后才做出的结论,如果不可靠,肯定不会开此规格并做进IC内部去,写进规格书中的东西是要负责任的,请放心使用.

楼主:
多谢!

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回复客户提出的质疑?‘’USA客户工程师审核时,提出内部复位没有外部复位电路可靠‘’,能不能提高内部复位电路的方框图呢?这样好说服客户。

网友A:
这样

"内部复位电路不如外部复位电路可靠"是以前的观念了,早期各厂家的内部复位做的都不太理想,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提高,早已经解决掉了以前的问题,使内部复位同外部复位一样可靠;就算是外部复位电路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改进的,像早期的3极管复位,专用复位芯片复位,到现在的电阻,电容结构,也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这颗芯片的内部复位电路我不方便提供给您;面对客户工程师提出质疑,您可以请他进行全方位测试,以消除他的担忧,我相信可靠的芯片是能够经受测试的考验;如果实在无法说服客户工程师,也可选择外部复位电路,只是会增加电阻,电容的成本.

楼主:
多谢warm_ice,看来只要如此了!

不过还是要多费些口水来把老外忽悠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