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9p42 I/O问题

楼主(2008-09-25):
当把69P42的I/O设置为输出时,那么我再用LDA指令读该管脚时,读入的值是引脚电平的值还是I/O寄存器的值?谢谢

网友A:
这样

一般来说在做输出口的时候做LDA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当然,如果你非要问的话,这样读回来应该是之前该口的输出状态(可能与外部的状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