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DE66问题

楼主(2008-09-27):
IDE66里面可以把一个汇编程序分在多个文件里吗?

网友A:
可以的

用INCLUDE加进来就行了.

楼主:
好像不行啊

我试了,把子程序放在同一个文件里就可以,把它放到另外的以.asm结尾的文件里,就不对了,程序一直都是在这个文件里执行不会到主函数在的文件?我在主函数文件里也用INCLUDE加进来了。

网友B:
INCLUDE的都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文件,才能包含

楼主:
文件就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啊

我把文件就是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注意事项啊?谁有例子或使用说明可以发个参考一下,谢谢!我的邮箱sino_design@163.com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特点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