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6N12进行RF计数问题

楼主(2008-10-07):
用相同的时间进行RF计数N多次,得到的计数相差比较大,在高频率段有时会相差上百个计数,在这方面困了很久,希望斑主能帮忙下,有哪方面要注意的事项,或者能给个简单的DEMO参考下也好呀!

网友A:
给你个资料看看有没有帮助

给你个RFC的资料看看有没有帮助,比较大,请留下E-MAIL

楼主:
chinatwt@126.com

chinatwt@126.com  ,谢谢哈!

网友A:
资料已经发出,请注意查收!

资料已经发出,请注意查收!

楼主:
已经收到

已收到,非常感谢!

楼主:
R2F计数

R2F计数多个,会呈递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0060 - 0 D E 9
006C - 0 E 9 1
0068 - 0 E 8 F
006C - 0 E 6 6
0070 - 0 E 5 B
0074 - 0 E 4 B
0078 - 0 E 3 C
007C - 0 E 2 4

网友A:
请把问题提的详细些

只提这样一个问题,没有详细的情况,像电路,程序的做法等等,没有这些不好分析啊.

楼主:
这样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是一个从-40至250度的温度计,PB.0接SENSOR并连一个1.2M的电阻,PB.1接4K的参考电阻(用于高温段),PB.2接100K参考电阻(低温),串联一个1K电阻至电容(471pf)。程序中用定时器HALT,循环多次,就是上面的结果,数值相差甚大,而且经常跳动。不知说清楚没

网友A:
不知道你仔细看了发给您的资料没有

RFC这个东西做起来还是有点繁琐,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完发给您的资料,按照上面写的来处理.
建议你先可以按照资料里的接法及程序来测试,看看是否稳定.正常后,再看看自己电路,程序有什么不同.

RFC的过程麻烦一点,如果还有问题,最好是直接到中颖或者是中颖代理商处现场处理,单靠论坛这样简单沟通不太方便.

楼主:
看过了

仔细看过了,而且已经得到正确的温度,但就是会飘动,稳定不下来!我还是找个时间去中颖吧,呵!谢谢!

网友A:
呵呵

方向正确了,就剩下一些细节的地方了.数据飘有很多方面原因,像电容充放电不完全,计时时间过短,计数数据过小等等都有关系.可以在这些方面适当调整一下.

楼主:
电容充放电

如果是电容充放电不完全,该怎么在程序设置?(关PB口,开CX口?)

网友A:
回楼上

不好意思,是我回复的误导了你,"电容充放电不完全"这句应该这样表述比较合适"选择合适的电容".

楼主:
波形不平稳

warm_ice,还得麻烦您一下:
   上次你发给我的R2F文档,后面那些截的示波器图片中的波形非常好,我用示波器却是非常的乱,计数相差值很大肯定是这个原因,请问这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电路就是按手册中的电路例子来弄的。我是新手,公司催的紧,麻烦您能帮忙下:)

网友A:
这样

如果您一切流程都是按照我发给您的文档做的,波型还是这样,建议你直接来中颖现场解决吧,RFC的东西还是有点复杂,看不到实际的情况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