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不能全灭,出现阴影?

楼主(2008-10-20):
用SH67P54驱动LCD,令其全灭,却出现背影阴影,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A:
这样

这个可以看一下玻璃是几伏的,是否和LCD驱动相匹配.

网友B:
电压不匹配

电压不匹配

网友C(2009-08-21):
应该是电压不匹配,可以查下LCD的驱动电压,然后相应的调节玻璃电压

网友D:
我觉得应该也是电压不匹配。。。

网友E:
驱动电压过高.

网友E:
IC的驱动电压过高.或者LCD的额定工作电压过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