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MCU66P12邦定的问题?

楼主(2008-10-30):
你好,我用的MCU是66P12,关于它的邦定选项:
($0D :bit1 bit0
      0     0
      0     1
      1     0
      1     1
分别是什么意思?代表0,12,3地址?是表示程序所在的地址吗?

我的程序上没作任何处理这个地址,邦定也是随便邦定的.

如是有选择,邦定也要按照程序去邦定吗?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这样

这2位组成4种状态,程序中可以读取该状态,判断程序如何执行.
通常用在一颗IC中做几个程序,通过读取这2位的状态来判断该运行哪个程序.如果你没有用到这个功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