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32的烧写问题??

楼主(2008-11-26):
我使用的79F32在download程序的时候提示:file open error,一直报:the device is not supported,并且提示 flash download fail,请问是怎么回事,包括只擦出flash也是这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请安装最新版本jet51_keil插件, 并且按照application note的设置一步一步来。
file open error这个错误, 我分析为device没有选择。
我们有两个地方选择device, 都要选择正确才行
1. 菜单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1"/ device页面选择正确的device, 告诉编译器romsize等
2. 菜单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1"/ utilities中选择sinowealth 8051 jet driver, 然后点击 Settings, 选择正确的device等。
插件可以到http://www.sinowealth.com/zh/8bittool下载。
相关链接:http://www.sinowealth.com/zh/8bit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