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中颖的MCU和8bit的MCU程序容量怎么换算?

楼主(2008-11-28):
看了它的几个手册,没看明白指令的组成结构,可能是我英文不好的原因,哪位能描述一下?或者哪里有透彻的文件给看看?

网友A:
中颖网站有中文的规格书,看看有没有帮助.

http://www.sinowealth.com/zh/softdown_body.asp?type_id=1&cat_id=32&type_name=规格书

楼主:
能不能直接告诉我???
翻看数据手册
找到PC指针一个字一个字的找寻址,没那耐心了
中颖自己的工程师不能迅速告诉客户,那在推广中给客户感觉不专业啊

网友A:
呵呵

4位的可以在IDE66中编译好程序后,在开始的部分点鼠标右键,上面有PC值,再到程序结尾的部分点鼠标右键,有PC值,减一下就可以得到使用的空间了,当然,如果程序中有用到ORG定位地址,就要分段来计算使用的程序空间了.

PS:直接讲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如果可能,您自己查看,了解清楚了,记得比较牢.呵呵.

网友B(2009-02-25):
全部算成位,然后拿8去除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