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颖单片机的中断嵌套?

楼主(2008-12-03):
我现在用的是中颖67P54,当响应BTM中断时,TMR0中断发生,是否会发生中断嵌套,
先暂停BTM中断程序,去执行TMR0,当执行TMR0后,又回来执行BTM中断程序?

网友A:
这样

不会发生中断嵌套,因为任何中断发生时,中断使能标志IE被硬件清零,这时有中断产生,会将IRQ的相应位置置1,但因IE为零,不会去响应.

如果您要使用中断嵌套,只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手动恢复中断使能标志IE即可.

网友B(2009-02-28):
我不知道能嵌套不

网友C:
中断 嵌套小心堆栈溢出

网友D(2009-08-21):
可以直接设置中断的高低优先级啊,没必要使用嵌套吧,那样比较混乱,反正我写程序时没用过

网友E:
应该可以进行中断嵌套,不过别忘了,在每个嵌套里,标志位都要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