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p54 EV板高频

楼主(2008-12-13):
在EV板上ROSCX上接一47K电阻,频率应接近1.8MHz
但实际上只有450KHz左右,我想问一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还在32.768上

应该说是时钟没有切换到高频,还在32.768上,
打样测试时时钟能转到高频.

网友A:
这样

2个地方需要注意:
1是要在仿真软件中的时钟源设置里,设置为External From EVB
2是要在仿真板中正常选择高频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