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sh67p847问题

楼主(2008-12-15):
各位老大,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使用的是sh67p847仿真板,在IDE66环境下使用,建立新项目时,驱动选sh67p847,晶振默认内部4M,编辑、编译、下载完成后,没有错误提示,但一按单步进入,系统就提示提示“steck overeflow”,而且存储器全部显示为0。使用系统默认的最简单的.ASM试了一下,问题依旧。不知是什么缘故。

网友A:
这样

有几个地方需要检查一下:
1.看一下仿真器的CPLD&MCU是否有最新版本(连接仿真器到电脑后,可能通过仿真软件界面的帮助菜单下的ABOUT...查看).
2.按照要求,根据SH67P847的EVB使用说明来设置,说明文件下载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tp//EVB/SH67P847/SH67P847%20App.Note%20V1.0.pdf
3.是否有外接PCB板,而导致负载过大,或是造成短路,请仔细检查.

网友B(2010-12-05):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已经重装过IDE66,更新过CPLD, MCU, OTP库文件,如下图

现在,SH67P847的EVB板上,POWER,STOP灯常亮。EVB没有外接其它板子,采用EVB内部5V供电。一单步运行,立即提示“Stack Overflow”

有两块全新的EVB板,均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B:
顶一下,这个问题有些麻烦,没有仿真板调试程序只能烧写芯片,很浪费啊,OTP

网友A:
3# kyoko 看起来最有可能还是EVB设置不对,请按照SH67P847的EVB使用说明来设置。

网友B:
EVB上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设置的了,我现在设置如下:
1、电源为内部5V
2、WDT:OFF,LVR:OFF
3、JP2:IDD TEST 短路
4、JP6:STKOVE开路或短路均试过
5、JP3:WITH ICE

目标板没有连接外部用户板,空跑

我测过EVB板上的5V电源,实测电压在4.95v左右,也是正常的,跟USB驱动能力无关。也试过采用外部电源供电的方式,仍然不行。难道EVB坏了?但是,按以前使用的经验上看,通常EVB坏掉,芯片大多都会发热的,现在芯片都不会发热。而且两块EVB现象相同。请问,还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刚下载程序到EVB时,为何EVB上的STOP灯会亮?

另外,采用ICE66,用PGM66程序是可以烧写芯片的,ICE66应该是正常的。而且,这个ICE66是第一次使用仿真功能,以前都是直接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