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各种工具显示的chksum的问题

楼主(2008-12-19):
好象同一个程序,各种工具显示的chksum都不一样,如66P12的OBJ文件,分别用PRO-01烧录器、IDE66带的PGM66,以及用RomCode Insert Tool所生成的或显示的chksum都不同,有什么联系吗?或有什么换算法吗?
遇到客户问pro-01上显示的CHKSUM是否正确,刚好手上又没有pro-01的烧录器,有什么工具可以读OBJ文件,显示的chkcum与pro-01显示一样吗?

网友A:
这样

这3个工具的CHECKSUM不同是这样的:
1.PGM66显示的是OBJ文件的CHECKSUM。
2.PRO01是在OBJ基础上增加了烧录选项,所以显示的CHECKSUM和PGM66是不同的。
3.RomCode Insert Tool也是在OBJ基础上增加了烧录选项以及生产信息等等信息,与PGM66显示的CHECKSUM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建议

明白,谢谢。
建议在SH66XX OTP option converting tool的Options insert OK!画面中增加CHKSUM和option的值,与writer上显示一样,这样将很有帮助。

网友A:
感谢您的建议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不过,PRO01仅支持几款老的产品,暂时没有改版的计划.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楼主:
PC软件修改一下而已

无需改动硬件,不存在改版的问题吧,应该叫功能完善而已

楼主:
再建议

SH66XX OTP option converting tool增加读取已插入option的obj文件,显示IC型号、chksum和已选定的option选项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我会将您的建议反馈给相关负责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