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降压到5V用什么器件?

楼主(2008-12-20):
24V降压到5V用什么器件?拜谢各位给我建议!谢谢!
我首先想到的是7805,可是7805最大只能从20V降到5V!

网友A:
LM2575/76/95/96

楼主:
哦,我去看看LM25XX的规格书!

哦,我去看看LM25XX的规格书!谢谢hp_y

网友B:
还要看负载电流有多少

小电流串电阻用7805可行,
中电流推荐用mc34063,
大电流推荐用LM2575.

网友C(2009-02-25):
不过不支持这样转换!会狠发热的!

网友D:
可以用 AX3005

网友E(2009-08-21):
可以直接用24转5的电源模块啊,或者用光隔也可以

网友F:
还要看你需要接多大功率的外围器件,功率比较大的话,用电源模块比较好,功率比较小,用芯片就比较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