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2-20):
请教各位大侠:

       我要用单片机检测4路数字信号,信号低电平=0,高电平=24V,我就是要检测4路信号是低还是高,我要怎么做啊?
       小弟硬件很菜,各位大哥请帮帮我啊!谢谢!

楼主:
补充

单片机工作电压是5V,我需要一个简单,成本较低的电路!

网友A:
采用电阻分压即可解决了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