栈溢出问题

楼主(2008-12-21):
我的仿真器仍为ice66,加不加目标板,系统老提示栈溢出,按照专家的指示重新检查了EVB设置,也升级了重新

网友A:
这样

您可以试试跑一下最简单的程序,如只有几条NOP,如果还提示出错,怀疑仿真器本身有问题,建议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