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低电压复位(LVR)的问题?

楼主(2008-12-27):
用中颖67P54做了一个时钟,LCD显示,外带背景灯,现在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按键开启背景灯,MCU自动复位,电路板检查没有问题,我怀疑是LVR这里的问题,但不太清楚怎么设置和排除这一问题.

网友A:
这样

这颗的LVR有2.5V和4V这2个选项,烧写芯片的时候一定要正确选择.
假设您选择了4V,刚您可以量一下在背景灯亮的时候芯片VCC的电压是否有低于4V的情况,如果有,会复位.

如果量到耗电最大的时候,VCC电压会低于4V,但高于2.5V,刚可以在烧写芯片的时候选择LVR电压为2.5V.

楼主:
我用的是IDE66在线烧制,是否在烧芯片时选择LPD Level 中的High Level
和Low level  来控制LVR?

网友A:
这样

是的.High Level就是4.0V,Low level就是2.5V.

另外LPD RESET是开关,要选择ENABLE,再选择High Level和Low level才有效.

楼主:
哦,我明白了

谢谢楼主,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