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要对存储空间进行数据初始化?

楼主(2008-12-29):
中颖单片机中资料说明伪指令DW/DATA的作用是在程序存储空间初始化常数,为什么要对程序存储空间进行数据的初始化?

网友A:
这样

这样的描述看起来是有些让人迷糊,我给你稍微说明一下它的主要用处吧:
这一般是应用到程序查表的部分,用DW做成数据表格,然后程序中可以用RDT来查表取得数据.
PS:中颖4位MCU的ROM为16位,用RDT查表可以充分利用全部16位数据;而RTNW这种查表方式只能利用其中的8位.

网友B(2009-02-28):
习惯!最好还是初始化,这样对你程序的可靠性有好处

网友C:
初始化数据区只是为程序运行营造一个干净的环境。

网友D(2009-08-21):
程序初始化是为了申明单片机初始的工作状态,对存储空间进行初始化,应该可以节省单片机的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