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烧录工具的建议,欢迎讨论

楼主(2009-01-10):
此建议的初衷:用了中颖的单片机8、9年了,开发过不少的产品,遇到过各种形形色色的客户,也遇到过不少产品程序被客户偷窃的事情,主要是在使用烧录器的过程中被客户拷贝EEPROM的内容,一直没有可行的方法防范,特别郁闷。
在2003年左右,中颖上海专门负责工具的负责人来深圳,我也对中颖的开发工具、烧录工具和编译软件提出了不少的建议,有部分已采用,但烧录器的问题仍然存在;中颖刚在21IC上建论坛的时候,我也发了一个关于烧录器的贴子,现在也找不见了。
不管是PRO-01还是PRO-03,程序都是存在一个EEPROM或FLASH中,如果碰到一个不道德的客户,在客户下单生产后,可以很方便的利用提供给他的烧录器拷贝程序,造成不少的损失(当然对中颖来讲,不管客户最后买哪家代理商的IC,都要从中颖那里出货,无所谓损失的问题,但对开发者来讲,将造成不少的损失,也会造成开发者对中颖IC的选型)。
所以我考虑了一下,如果能从烧录器上下工夫,做加密设计,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结合烧录器的特点,我建议如下,欢迎大家讨论:
1、烧录程序不要存在EEPROM或FLASH中,可将程序作为烧录器主控内部的数据,即选一款FLASH ROM空间比较大的MCU,将主控程序和烧录程序链接在一起,此主控MCU程序烧录时加密,就无需担心程序被偷走了。
2、烧录选项中增加一项可烧录次数,如给客户出10K的单,可限制烧录器只能烧1万次,当烧完这1万次,烧录器将不能再继续烧录,必须重新设定。
以上,请各位讨论和补充,也希望中颖能从代理商或开发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只有当使用者的利益得到保障的时候,大家才会更加积极的选用中颖的IC

网友A:
你只要提供了带代码的编程器

那么任何所谓的加密想法基本都是徒劳。。。

楼主:
烧录工具硬件可能不需要大改版

如PRO-01,主控用的是89C52,如果选一个51系列的,管脚完全兼容的,只要Flash ROM足够大,理论上讲,硬件完全不用改,只是不需要插EEPROM了,不知我的理解正不正确。

楼主:
客户不能轻易拷贝,也是一个帮助

"2楼: 你只要提供了带代码的编程器

那么任何所谓的加密想法基本都是徒劳。。。"

如此增加客户的拷贝难度及拷贝成本(如解密费用),也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B:
这样

PRO01是最早的烧录工具,只支持有限的几颗,后续的4位产品都是用PRO03来烧录的.

对于您反映的PRO03的几个问题,烧录次数限制功能是已经具备的,只是目前外接EEPROM的方式让有些客户有机会采用一些方法使这个功能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据我了解,新版本的PRO03已经在进行测试了,有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改进,确保可靠.敬请期待.

谢谢反馈您的意见!!

网友C:
我非常理解楼主的建议

对于楼主提出的建议,我是非常赞同的。
1. 就是找一颗ROM比较大的MCU来作主控,那样控制部分的Code及客户的烧录Code都将集中在同一颗MCU中,那样就可以防止客户透过其他方式来复制客户的Code。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中颖的MCU的Flash Code均未超过64K,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的方式,目前众多MCU厂商已有类似的做法,中颖不妨借签下;

2.至于楼主提到的在烧录软件中增加烧录的次数,这个建议有利也有弊,利呢,我想大家都明了,至于弊,就涉及到编程器在软件的设置了,稍微又不慎,将造成编程器无法使用。所以需要采取一种方便又安全的方式去处理。

3.就个人对中颖的编程器的一点看法,就是为何将其IC适配器脱离整个编程主机,而且中间还要用PIN40的排线来连接?这样操作的话,对DIP封装的IC编程问题不大,但一旦需要对SOP/QFP封装烧录,势必造成烧录失败,至于具体缘由,我想大家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自然会遇到,这是我个人不敢苟同的一点,当然仅仅是个人观点,希望大家不要拍砖

楼主:
继续讨论

感谢swaryer的支持
对于swaryer提出的增加烧录次数会造成烧录器无法使用的问题,应该很简单,如果烧录主控带片内EEPROM或内部FLASH可自编程,就无此问题存在。

至于warm_ice提出的PRO-01属于老产品的问题,我提两点意见:
1、IDE可全系列支持所有单片机的烧录,为什么PRO-03不将此整合在一起?
2、PRO-01只支持有限的几颗,但这几颗中颖是否有停产计划?每年的出货量占中颖MCU总量的比例是否微不足道?

楼主:
to warm_ice

首先很欣慰中颖确实在不断的改进,关于你提到的PRO-03在改进的问题,只是改进烧录次数的问题还是防拷贝的问题?

网友B:
回楼上的朋友

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为了防COPY的问题,这样可以使限制烧录次数真正有效.

再次感谢以上几位对中颖的关注,您的意见我会反馈给相关的同事.谢谢!

网友C:
回7楼的朋友

  对于swaryer提出的增加烧录次数会造成烧录器无法使用的问题,应该很简单,如果烧录主控带片内EEPROM或内部FLASH可自编程,就无此问题存在。

 对于7楼的tft_eric提出的解释,不知道您有没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
1. 如果主控芯片内带片内E2PROM且内部CodeFlash不能作IAP功能,而客户又将其作为COPY客户Code作离线烧录时,当完成了限定的烧录IC后,你将如何去操作取消这个限制?

2.如果主控IC的Flash可以作IAP功能,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多了,要考虑到作IAP功能的Flash空间需要预留多少?当完成了要限制烧录IC的数量之后,该怎样去解除主控对烧录IC的限制?打个比方,如果主控IC本身占用的CodeFlash>32K的话,那么利用主控本身未使用的CodeFlash作E2PROM使用来完成IAP操作将是不成立的,从而只能透过其他的方式来操作;
以上仅代表我个人的疑问,还希望大家多多讨论才是

楼主:
如下

1、做烧录限制的目的是当客户使用完了限定的次数,烧录器就无法继续使用,只有供货方重新设定才能取消这个功能,或按客户的续订货量重新设定烧录次数。
2、烧录器的重新设定与之前的EEPROM烧录CODE很相象,只是以前是将code烧到EEPROM,现在是将烧录主控的程序与CODE链接后的程序烧到主控IC即可,这个工作是供货商来做的,这样才能真正保证供货商的利益。

楼主:
还有

烧录器无法继续使用,不是说就完全不能用,客户也可自己烧录自己的程序,或ISP自己的程序进入即可,但已经不是之前供货商的程序了,要继续使用以前供货商的程序,只有供货商来设定这台烧录器才可以。

网友D:
保护Design House的利益,非常有必要

网友E:
我的手持程序下载机做好了,可惜没有sh芯片编程时序。

我的手持下载机加解密性能比较强大。

带SD卡和dafaflash存储器,加密密钥存储在主控芯片里。
可以结合烧录时弄些动态改变代码的技术。

其他方面特点有:
1、控制IO超强ESD保护和过压过流保护,可接12V高压不损坏
2、控制电平兼容1.8V~5V。
3、提供1.8V~4.5V供电。
4、每个IO均可输出5~14V编程高压。
5、USB接口。

目前仅支持stm32芯片。不久将支持nxp arm,avr.....

楼主(2009-02-14):
防COPY的PRO-03什么时候能OK?

请问warm_ice,防COPY的PRO-03什么时候能OK?是全新改版还是Software更新而已?

网友B:
回楼上的朋友

新的PRO-03硬件有修改,据了解,目前正在做客户处做实际量产测试,因为修改了硬件,所以测试的时间会比较长,请耐心等待.谢谢!

网友F:
当然是越方便越好 啊

网友F:
功能多点,好用!那就是最好 的

网友G:
这个工具还没有用过啊

网友H:
电流大

中颖的IC,曾经用过一颗SH66P51,电流怎么也隆不下来,遂不再碰.

网友D(2009-03-21):
很有意义

网友B:
回20楼的朋友

20楼: 电流大

中颖的IC,曾经用过一颗SH66P51,电流怎么也隆不下来,遂不再碰.

回20楼的朋友:
    SH66P51这颗用来做带LCD的遥控器量非常大,也在持续大量出货,您反映的问题可能是个案,您如果以后再使用中颖的MCU,如果出现问题,可以与中颖各代理联系,或者直接与中颖联系,有专业的工程师为您解决问题.
感谢您使用中颖MCU,希望还能有机会为您服务.谢谢!

网友B(2009-05-25):
回20楼的朋友

只是这样泛泛的说,似乎没什么说服力,如果有详细资料的话,是否可将电路及应用的信息发上来,大家分析一下,就算是不用,也要搞清楚原因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