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颖不能直接在Keil C中的Data Base中添加元件呢?

楼主(2009-01-13):
    既然同样为MCS-51的衍生产品,为何中颖不能直接在Keil C中的Data Base中添加自己的元件,而是以插件的方式去处理呢?我个人觉得那样有些麻烦,而且在有些地方设置稍微不注意,就会在编译的过程中出错!毕竟大家使用Keil C已经很熟了。同样,中颖也未就客户使用IAR编译器所将要遇到的问题作一定的解释和说明,毕竟在国内使用IAR编译器还是大有人在的。

网友A:
呵呵

不在keilc中增加data base:
1.在keil c中的data base添加自己的元件,应该是需要钱的
2.就算在keil中添加了添加自己的元件,也是需要设置的。
3.除了编译,还是需要添加插件来支持flash的program和erase,这个也还是需要安装插件的。
4.既然肯定需要安装了插件,那么增加自己的data base也不是很麻烦的

至于IAR,这个会在不久的以后推出IAR插件支持的。

楼主:
回楼上的

1.在keil c中的data base添加自己的元件,要不要钱,我不太清楚,至少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比如STC/SYNCMOS/MYSON都是可以作自己单独的data base,然后以UV2.CDB or UV3.CDB的方式,让客户自己添加到KEIL C的安装目录下。至少这样操作可以方便客户使用,至少采取这种方式不要钱。

2.无论采取插件的方式还是采取添加data base的方式,都是需要设置的,但透过用户角度去考虑,毕竟熟悉了KeilC的相关设置,至少不比采取插件的方式复杂吧。

3.那么既然你们可定要安装插件,又可以肯定增加Data Base不麻烦,为何不从客户开发的角度去考虑增加自己的data base,封装成CDB文件呢?

呵呵,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了,不要拍砖啊

网友B(2009-03-07):
IAR好像可以开发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