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死机

楼主(2009-02-04):
芯片型号:SH66P13
用仿真机,或者可擦除的芯片都没任何问题```但用OTP就常出现死机的情况``
这是什么呢```

楼主:
中颖的人呢

咋这么久都没反应呀```

网友A:
这样看一看

Sorry,最近事情比较多,这么晚才回复您!

有死机现象的话,您可以按照先硬件后软件的方法来查找一下原因,硬件方面可以检查一下IC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有无瞬间跌落到工作电压以下?),振荡器是否使用了匹配的电容,振荡器是否正常工作?,复位电路是否可靠?等等.

另外,死机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是否有规律?通过这些信息来查询一下软件是否有漏洞或没有想到的地方.

以上是针对您的问题的一些建议,供您参考!

楼主:
Thanks

正是因为死机是不定时的`无规律的```所以要做软件问题来理解很难理解``再就是只有在OTP芯片上才这样````
工作电压没有瞬间跌落```振荡器(455KHz)的匹配电容为20P````
现在正在测振荡器是否还正常工作```

楼主:
测试结果

死机时``振荡器仍正常工作```

网友B:
高手人呢

都好久了

楼主:
我想了解下

OTP芯片和``其它的有什麼不同呢```當然`除了不可反復使用之外````

网友A:
再看一下

如果能够排除工作电压,振荡器的问题,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软件的问题,66P13是有双时钟的,您的程序中是否有高低频切换的工作,低频切换到高频的正确流程为:
1.打开高频
2.延时5MS以上
3.切换到高频
如果顺序错误或延时时间不够,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时钟源,外在表现为"死机".

另外说明一下,仿真时,IDE66软件中时钟源设置为FROM EVB上才能真正的仿真双时钟,否则为单时钟.

如果以上还不能解决您的问题,建议您直接与中颖或中颖各代理商联系,现场解决问题.

网友C:
是不是你代码的问题?

还有就是你如何确定其为死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