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09-02-05):
比如设定定时器time0的t0l=05h,t0h=05h,中断发生后,在处理中断程序中:1.time0是否还在继续计数
2.重新给IE设置中断时,time0是否会重新载入之前设定(t0l=05h,t0h=05h)的值。

网友A:
1.是。2.不会。

网友B:
楼上的回复是正确答案,加10分,呵呵!

我再解释一下原因:
第1种情况下,中断产生了,IC会自动将IE清零,但TIMER0不会停止,它会自动重载T0L,T0H的值,重新开始计数.
第2种情况下,重新设置IE,TIMER0是不会重载T0L,T0H的值的,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您仔细想一下,您在处理完一次TIMER0中断后都做了哪些工作,,,呵呵,是不是处理完中断后,返回前您要再将IE置起,并将累加器AC的值恢复.您想想,如果重置IE会将TIMER0重载T0L,T0H的值,那您还敢用它来做时钟等的计时么?

网友C:
定时器的用法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D(2009-08-21):
定时器中断后,定时器读出当前的值,应该是停止计数的,等到下一次中断,会重新载入之前设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