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帮我看看程序啊

楼主(2009-02-06):
TRACE资料和源程序资料请看32楼和33楼的附件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会?

此程序跑几分钟后就会乱跑
每次乱跑时间不一样
看了几天了都没找到原因
防真时不会乱跑  烧芯片才会  用的是中颖的SH66P13A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行数比较多,大概看了一下,找到一个问题.

中断中使用的保存AC的寄存器AC_BACK,在程序中多次使用,是错误的.

保存AC的寄存器应该只在中断中使用,且只在中断入口处保存,在中断出品处恢复,其它地方不可使用.

楼主:
谢谢

的确
这个问题没注意过
它能让我程序跑飞吗?

楼主:
堆栈溢出

将上面的问题改掉了
有可能堆栈溢出吗
防真老说我堆栈溢出

网友A:
这样

保存累加器AC值的寄存器重复使用是有可能导致跑飞掉的.

堆栈溢出我没有仔细看,你仿真时如果提示堆栈溢出,那这时程序会自动停下来,如果你用的是RICE66仿真器,则您此时可以按CTRL+T启用TRACE的功能,按了快捷键后将会切换到另一个窗口,此窗口会记录您的程序在停下来之前运行的8K程序,您可以从最后一条往回查,看看是怎样堆栈溢出的,就能查出原因了.

楼主:
回LS

谢谢
那个保存AC值寄存器改了
发现堆栈溢出了
就是在发码的子程序中啊 进入延时后没经过 RTNI 指令返回
而是程序乱跳到其他地方,这样造成堆栈溢出
可是我还是没找到程序乱跳的原因
这肯定有原因
还望高手仔细看看我那程序 还有什么毛病
谢谢

网友A:
这样

大概看了一下,没发现其它比较明显的问题了,你还是连上仿真器实际仿真一下,这样是最快的.找程序的BUG也是自己的经验积累.

楼主:
哎!!

这久,还是没找出程序乱跑的原因,是不是太笨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电路不适合这款IC,改个电路从新开始,希望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
非常感谢 warm_ice 对我的帮助

网友A:
基本上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我还是建议您再找找软件的问题,从我的经验来看,这个问题是软件引起的机会大些,如果方便,可以把电路图,堆栈溢出时的TRACE资料贴上来分析一下.

楼主:
改后的程序

!!!!!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手上事比较多,晚一点才能回复您!

不好意思,最近手上事比较多,晚一点才能回复您!您有时间再仿真一下,如果能找到问题那就最好了.或者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请中颖或中颖代理的工程师帮忙解决.

楼主:
trace资料贴不上来啊

trace资料贴不上来啊
防真没别的问题,就说堆栈溢出

烧IC后跑几分钟正常的 然后程序就开始乱跑
真不明白咋回事

楼主:
TRACE资料0

!!!!!

楼主:
TRACE资料1

TRACE资料删了

请看后面完整的TRACE资料附件和源程序附件

楼主:
TRACE资料2

!!!!!!

楼主:
TRACE资料3

!!!!!

楼主:
TRACE资料4

!!!!!!!

楼主:
TRACE资料5

!!!!!!

楼主:
TRACE资料6

小模块的TRACE资料删除,请看33楼和34楼的完整的TRACE资料和源程序资料附件

楼主:
TRACE资料7

!!!!!

楼主:
TRACE资料8

!!!!!!

楼主:
TRACE资料9

!!!!!!

楼主:
TRACE资料10

!!!!!

楼主:
TRACE资料11

!!!!!!

楼主:
TRACE资料12

!!!!

楼主:
为什么进入中断的前一条指令执行2次呢

为什么进入中断的前一条指令执行2次呢

8189 05DB 9DDA 1 1 1 1 1 1 1 1 BC $-1
8190 05DB 9DDA 1 1 1 1 1 1 1 1 BC $-1
8191 0002 E005 1 1 1 1 1 1 1 1 JMP TIMER_IN

网友A:
这样

您这样上传看起来就比较辛苦了.
您把原程序做为一个附件上传上来,TRACE资料也保存成文件做为附件上传上来,我下载下来分析一下.看能否帮到您.

楼主:
回31L

我程序问题就是烧IC后乱跑啊

网友A:
资料已经下来了,研究一下

你的资料我已经下载下来了,我会研究一下,看能否帮到您.

先回复你的29楼的问题,这2条其中只有第1条执行了,第2条是在等待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只是这样显示,没有执行程序.

楼主:
谢谢了啊

你看我那TRACE资料,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时那程序会漏跑一条指令,

都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

楼主:
回35L

请看下面:
0095 05ED 9DEB 1 1 1 1 1 1 1 1 BC $-2
0096 05EB FFFF 1 1 1 1 1 1 1 1 NOP
0097 05EC 58B9 1 1 1 1 1 1 1 1 SBIM DELAY_0,01
0098 05ED 9DEB 1 1 1 1 1 1 1 1 BC $-2
0099 05EC 58B9 1 1 1 1 1 1 1 1 SBIM DELAY_0,01
0100 05ED 9DEB 1 1 1 1 1 1 1 1 BC $-2
0101 05EC 58B9 1 1 1 1 1 1 1 1 SBIM DELAY_0,01
0102 05ED 9DEB 1 1 1 1 1 1 1 1 BC $-2
0103 05EB FFFF 1 1 1 1 1 1 1 1 NOP

0098和0100执行后都应该执行一条NOP的,但是在这两地方都没有跑NOP
而是直接跳过去执行下面的 SBIM DELAY_0,01

楼主:
真不好意思

还真不好意思
 warm_ice 肯定好忙 我又还要他帮我看程序 分析问题
我实在找不到问题啊
今天我又重新写了一次,还没敢烧IC
不知道  warm_ice 看我程序后有什么见解
不知道  maoyuankun123 有看我程序没,发现什么问题没?

楼主:
疑问?

看下面一段程序:

0111 05ED 9DEB 1 1 1 1 1 1 1 1 BC $-2
0112 05EB FFFF 1 1 1 1 1 1 1 1 NOP
0113 05EB FFFF 1 1 1 1 1 1 1 1 NOP
0114 0002 E005 1 1 1 1 1 1 1 1 JMP TIMER_IN
0115 0005 3C31 1 1 1 1 1 1 1 1 STA ACC_B,00H
0116 0006 7801 1 1 1 1 1 1 1 1 LDI IRQX,0000B
0117 0007 7800 1 1 1 1 1 1 1 1 LDI IEX,0000B
0118 0008 3808 1 1 1 1 1 1 1 1 LDA PORTA,00H
0119 0009 3C4A 1 1 1 1 1 1 1 1 STA PA_BACK,00H
0120 000A 6BCA 1 1 1 1 1 1 1 1 ORIM PA_BACK,0111B
0121 000B 3C08 1 1 1 1 1 1 1 1 STA PORTA,00H
0122 000C 3808 1 1 1 1 1 1 1 1 LDA PORTA,00H
0123 000D A01E 1 1 1 1 1 1 1 1 BA0 DOWN_KEY  ;判断加键是否按下,没有去判断减键
0124 000E 7936 1 1 1 1 1 1 1 1 LDI NOW_KEY,2
0125 000F 1835 1 1 1 1 1 1 1 1 SUB NEX_KEY,00H  ;去抖
0126 0010 801B 1 1 1 1 1 1 1 1 BNZ SCAN_KEY_1
0127 0011 3834 1 1 1 1 1 1 1 1 LDA FL_KEY,00H  ;判断是否响应,响应过则跳出去
0128 0012 A046 1 1 1 1 1 1 1 1 BA0 OVER_1
0129 0046 58C9 1 1 1 1 1 1 1 1 SBIM OPEN_ON,01
0130 0047 804A 1 1 1 1 1 1 1 1 BNZ TIMER_IN_END
0131 004A 3808 1 1 1 1 1 1 1 1 LDA PORTA,00H
0132 004B 3C4A 1 1 1 1 1 1 1 1 STA PA_BACK,00H
0133 004C 6BCA 1 1 1 1 1 1 1 1 ORIM PA_BACK,0111B
0134 004D 3C08 1 1 1 1 1 1 1 1 STA PORTA,00H
0135 004E 7A00 1 1 1 1 1 1 1 1 LDI IEX,0100B
0136 004F 3831 1 1 1 1 1 1 1 1 LDA ACC_B,00H
0137 0050 D400 1 1 1 1 1 1 1 1 RTNI
0138 05EB FFFF 1 1 1 1 1 1 1 1 NOP

0112和0113和0138这三条就是一条
0112是进入中断前执行的一条,0113你们说是等待进入中断,只显示不执行
但为什么出来还有0138呢,应该出中断后直接执行 SBIM DELAY_0,01而不是0138的NOP指令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回楼上的朋友

真不好意思,最近事比较多,经常在外面,还没来得及看您的程序.

先回复您39楼的疑问,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不好意思,是我之前说的不对,应该是在进入中断前等待2个指令周期,这样,0112和0113这2个NOP实际上在等待,0138这个才是实际执行的NOP.

另外,如果可能,建议您换一个仿真器,仿真板试一试,如果它们出了问题,也有可能导致提示堆栈溢出的提示.

楼主:
回楼上

不知道 warm_ice 对37楼的问题怎么看

网友A:
这样

35.36楼的这个问题没什么思路,除非是仿真器或是仿真板出错才会出这个问题,正常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另外,注意到您之前描述的情况是烧程序出来后才会有问题,那您可以从硬件电路方面着手检查一下,比较可能的地方有振荡部分电路,电源供电是否正常等等.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以解决,
    在此感谢  warm_ice 在这些天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帮我提出一些意见
谢谢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最近公司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上来的比较少,不好意思拖了这么久.很高兴您的问题解决了,如果方便的话,将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写上来,算是一个总结,谢谢!

楼主:
回楼上,

其实也没什么方法
   就是重新写了2遍
以前的程序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大概是程序结构的问题吧

网友B:
没有,只有电路图!

网友C:
这个看起来是个比较系统的问题噢

楼主(2009-03-12):
LS

LS 说说看

网友D:
问题应该是出自查表

我曾碰到这样的问题,据我分析堆栈溢出,应该出自查表,你将表定义改为如下试试:
ORG 07F0H
DISP_TAB:
RTNW 1101B,0111B ;0
RTNW 0000B,0110B ;1
RTNW 1110B,0011B ;2
RTNW 1010B,0111B ;3
RTNW 0011B,0110B ;4
RTNW 1011B,0101B ;5
RTNW 1111B,0101B ;6
RTNW 0000B,0111B ;7
RTNW 1111B,0111B ;8
RTNW 1011B,0111B ;9
RTNW 0000B,0000B
RTNW 0000B,0000B
RTNW 0000B,0000B
RTNW 0000B,0000B
RTNW 0000B,0000B
ORG  7FFH
TJMP ;degf ,0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