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能耐温125度吗?

楼主(2009-02-11):
中颖单片机,能耐温125度吗?

网友A:
这样

中颖芯片通常工作温度为:-40---85摄氏度
储存温度为:-55---125摄氏度.

网友B:
那这个片子的确很厉害了!

网友C(2009-03-18):
有风险

实际上很多单片机都可以在125°C下长时间工作,当然中颖也可以,但是厂家只保证85°C以下,如果你真的要在125°C下使用的话,有风险。

网友D(2010-04-15):
好像都是这个温度,以前用的AVR也是

网友E:
楼上啥意思?

网友F:
:o6#还懂日文?

网友G:
有一款可以工作温度在-40到125度

网友H:
有一款可以工作温度在-40到125度
引用 网友G:
哪款?

网友G:
SH69P862

网友I:
其实都可以到125吧

网友J:
-40度可以启动吗?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