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20C IO口最大电流为多少?

楼主(2009-02-16):
datasheet上写着:
输出高电压,Ioh=-10mA(VDD=5.0V)
输出低电压,Iol=20mA(VDD=5.0V)

但下面又特别注明:
任意IO端口低电平的最大输入电流需小于50mA
任意IO端口高电平的最大输出电流需小于40mA

意思是极限值在50mA(输入)或40mA(输出),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是这样的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但要特别注意,整个IC的电流也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不能同时每个I/O口都有这么大的电流,否则不能保证IC正常工作,甚至损坏.

网友B:
这个电流还是看下数据手册上的说法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