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stop,HALT指令的疑惑

楼主(2009-02-26):
请问:开了看门狗以后,STOP和HALT指令能不能在子程序中执行?假设堆栈没有溢出。

网友A:
这样

打开看门狗后,STOP和HALT指令执行,当然在子程序中执行也没有问题,只是当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会将IC从STOP或HALT模式下唤醒,并使IC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