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溢出位什么情况下清除

楼主(2009-03-07):
想利用看门狗进行节能,让电路休眠,经过一定时间后唤醒。由于需要自动醒过来,好像只有用看门狗来做触发。所以要知道如何清除WDT标志。

设置看门狗并执行stop指令。当看门狗溢出后,CPU复位,程序从新从头开始执行。这时可以看到系统寄存器1Eh的第三位WDT置1,如果对该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是否能将该WDT位置为0?

网友A:
看门狗是要进行处理的吧……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

楼主:
多谢楼上。我重新表述一下:

网友B:
这样

想重置看门狗通常是对该寄存器进行读或写操作即可。
看门狗这样应用是可以的,不过需要提醒您的是,通常看门狗定时器是用内部RC做的,计时误差会较大,但能保证溢出时间大于等于您设置的看门狗溢出时间,这点是没法和TIMER定时器去比的,希望你了解。

网友C:
哦,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
多谢五楼的warm_ice。

网友D(2009-08-21):
看门狗定时器实际上是一个计数器,一般给看门狗一个大数,程序开始运行后看门狗开始倒计数。如果程序运行正常,过一段时间CPU应发出指令让看门狗复位,重新开始倒计数。如果看门狗减到0就认为程序没有正常工作,强制整个系统复位。 还可以在你的程序陷入死循环的时候,让单片机复位而不用整个系统断电,从而保护你的硬件电路看门狗定时器对微控制器提供了独立的保护系统.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在可选的超时周期之后,看门狗将以RESET信号作出响应.
   用看门狗节能也是可以的,对该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只需在主程序开始前将WDT置0就可以了

网友E:
看门狗不是用来防止程序跑飞的吗,还能用作节能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