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4-bit芯片有LPD功能呢?

楼主(2009-03-10):
查了很多,都没有发现哪种有LPD功能。该功能可以在电池电压不足的时候
采取措施。不知哪种芯片有?最好是有ADC功能并且8腿的,或有什么电路可以做该功能?

网友A:
这样

建议您可以看看中颖8PIN系列的IC,带ADC功能的,电池电压检测可以用ADC来做,比LPD还准。

楼主:
疑问

用电池给芯片供电,再用ADC来检测电池电压,如果采用内部参考也就是电池的电压,是否变成电池电压低了,参考电压也低,而要测的就是电池电压,ADC的值永远是恒定的值?
是否要采用外部参考源,但外部参考源一般低于电源电压,由于输入电压必须小于参考电压,必须进行分压,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A:
这样

呵呵,能做参考电压,当然这个电压值不能变化,不然怎么参考呢?所以您的情况,用外部参考电压比较合适,就像您说的,通常要求输入电压要小于等于参考电压,不然ADC的值是满的,不能够得出具体的输入电压值,分压是既经济又方便的方式。

当然,如果您只是关心电压的一个点,例如2.2V,这时要显示低压标志,或是关机,也就是说输入电压大于参考电压的部分您不关心,在输入电压的电压值在IC正常工作范围内,一般也是可以工作的,只是您得到的ADC值是满的,您无法得到具体的输入电压值。

楼主:
再问

是否能下结论,如果用ADC来测的话,必须有外部参考电压才能实现对低电压的检测?

网友A:
这样

回楼上,参考电压保证电压值稳定,电压值合适即可,如果内部参考电压能保证这2条,也是可以用的;如果不能保证,就只能用外部参考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