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7P847的AD操作问题(结果跳动很大)

楼主(2009-03-11):
我在用847芯片时,发现AD结果跳动很大(仿真板观察)

操作AD的过程如下:

1、设置IO口为输入态,关闭上拉,设置数模端口(08H)
2、选择AD转换通道并设置AD参考源,采用外部参考(07H)
3、设置AD转换时钟(09H)
4、延时5mS
5、设置GO位,等待AD转换完成

但从仿真过程中观察到AD转换结果跳动很大,而且有时候又是很准的,有时候比理论值高出数倍

信号较小,大约为50~100mV,供电压为5.0v,AD端口与信号源采用1K与0.1uF的电容进行简单滤波。

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如上问题,谢谢

网友A:
这样

您要测试的小信号(50-100MV),当您的参考电压有小幅抖动,则这个计数值就会有较大偏差,出现您说的情况,所以,通常要测的这样的小信号,从理论上讲,保证参考电压恒定,是可以准确测量的,但实际情况,通常很难保证参考电压不发生抖动,最好是将小信号放大进行测量。

网友B(2009-08-21):
可能是你前面的滤波电路出现问题了,如果确定你的硬件滤波电路正常的话,可以考虑用软件滤波解决上述问题,在程序中去掉最大和最小的几个数,再对当中几个数求平均值,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C:
A/D操作过程是没问题的,简单的RC滤波是不行的,建议你采用二阶滤波,那样效果会好一点,软件上也要做一定处理,如3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