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阻容振荡器频率如何测试?

楼主(2009-03-20):
我试着观看sh69p54 evb上阻容振荡器的频率(高频时钟),无论是OSCXI,还是OSCO,可是我观察不到波形,可是我知道RC振荡器在工作,请问各位大侠,你们如何测试的?

网友A:
这样

RC振荡是没办法直接从外部测试到频率了,您可以利用定时器来定时翻转I/O口,从外部测量I/O口波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