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evb板的端口问题

楼主(2009-03-22):
我使用的芯片为sh66n12,设定pa0为输入模式,在数据通信时,发现外部输入的电平1.5v仅有零点几伏,请问哪儿出问题了:软件设置,evb还是ide66?以前这样使用是正常的!

网友A:
这样

如果正确设置了I/O口为输入口,则它不会对外部电压产生影响.您再检查一下软件设置.

楼主:
曾试过

我用以前调好的程序试过,问题同样存在!

网友A:
这样

按照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确认软件没有问题后,看一下EVB是否损坏,一般来说仿真器损坏机率相对较小.

楼主:
谢了

打电话咨询了一下,有可能是EVB出问题了,在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