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算法

楼主(2009-03-23):
请问SH66系列的T0M,T1M算法:定时时间=(时钟源/4/分频系数)*记数值 ??

网友A:
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的

以振荡为4MHZ为例,说明定时1MS的定时器设置:
SH66/67/69系列为4分频,即4MHZ/4=1MHZ,即每条指令1us(微秒)
定时器为8位,最多计数256,要实现1MS,需要计时1000个数,无法实现.
再将定时器4分频,这时每个计数值为4us,再计数250,即可实现1MS的定时.

PS:有的IC是有双时钟的,您要看清楚定时器是哪系统时钟为时钟源还是以低频为时钟源.

网友B(2009-08-21):
在定时器初始化程序里面还可以对定时器进行分频,设置为16分频,每个计数值就是16us,在写程序时,一定要注意你的初始化程序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