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端口中断问题

楼主(2009-04-14):
sh66n12:
现象1:portb和portc均设置为输入,能正常响应端口中断;
现象2:portb设置为中断输入,portc设置为输出,为什么端口中断不响应了?如何设置才能满足?急!!!!

网友A:
不好意思,有事在忙,刚上来回复您

SH66N12这颗的PBC中断,无论PB,PC为输入还是输出,只要有下降沿产生,就会产生IRQ,如果相应的IE使能,则可响应中断.

您描述的现象1是正常的,现象2主要是因为PC作为输出口,肯定有输出低电平时,这时PB的下降沿口中断就不会产生了.要正常使用,需避免现象2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