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中颖自己的工具,烧出一堆坏芯片来。

楼主(2009-04-20):
我是中颖的一个客户。用PRO-03脱机烧写的芯片。出现了达96%的不良品。
请大家小心点。
这种不良品普遍是没有提示出错的。

网友A:
PRO-03的坏片确实高点,但没有这么夸张把!

网友A:
我们的统计数据大约在0.05%~0.2%左右

楼主:
有个别工具,特别容易出现错误。还是小心点为妙!

我们3个PRO-03,其中一个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还是小心为妙。
我们是采用脱机烧写的,象往常一样,进行首片测试正常后,继续烧了3000片。结果加工回来出现机器部分功能不能执行。回头对了一下,就是莫名其妙的出现某些部分CODE出现和原来的不对,我用中颖的芯片已经是4年多了,第一次碰到。
现在想想真的不可思议。
找到中颖的工程师。老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问题,推诿。
我计划改掉所以产品中使用中颖的芯片。
我说的是事实。警告同行,不要再出现类似我这样的案例。
祝各位好运!

网友A:
呵呵,出问题了肯定都是打太极,否则谁也承担不了责任

网友B:
丢掉那个坏的烧录器就好了

一个烧录器才多少钱,损失的IC是多少钱,这个对比应该很明了吧。

Pro-03烧封装片做到千分之三以内的不良率。

还是建议跟原厂多沟通下。

网友C:
中颖的工程师服务确实很差

中颖的工程师服务确实很差,现在都不再使用他们的芯片了.

网友D:
7楼的朋友可否详细说一下

我想了解一下,也希望我们能做的更好,满足所有客户的需要。

网友E(2009-05-31):
chinamcu

很像托的名字

网友F(2016-05-23):
这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