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F问题

楼主(2009-05-07):
MCU:SH66N12
有一个SENSOR和参考电阻,常温下测得的值,SENSOR值为145,参考电阻值为185,然后用手握住SENSOR,测得的SENSOR值为190,参考电阻为124,为何当SENSOR温度上升,参考电阻的计数会下降,这样测得的SENSOR电阻会太低...

网友A:
以现有的您提供的信息,不太好做判断

理论上来说,参考电阻测得的计数值会随温度及电压有所变化,但不会大幅改变。
建议您再仔细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正确,软件的流程是否正常。

楼主:
。。

硬件连接:SENSOR-->PB.0,参考电阻-->PB.1,是按照手册里的连接方法,不会错。
软件方面:先参考电阻每90MS一次,共连续3次,紧接着SENSOR,时间次数一样。写法是参考别人做好的程序写的。
用的是仿真板,电压应该不存在问题,温度是在室温下。
自开学起困扰至今的一个严重问题,多次打击信心...

网友A:
这样

不清楚您测试的值是每次都不对,还是偶尔有不对的时候。

有2个建议:
1.建议连续测试的次数增加,且为4的倍数,如16次,256次,当然间隔时间要相应调小,把结果累加,求平均的时候,舍掉一些低位即可(即相当于右移),不需要进行计算。
2.用示波器来抓取一下CX及RX口波型,看波型不对还是程序读取的结果不对。

网友A:
不知道这位朋友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B:
该不是把Sensor电阻和参考电阻给串起来了吧

否则,参考电阻的值怎么会如此大的跟sensor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