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端口中断问题

楼主(2009-05-19):
中颖的单片机大部分是没有外部中断的,只有端口中断,端口中断是有条件限制的,就是其它所有输入口都必须回到同一电平后才可以触发中断,否则新的中断就无法产生,比如是下降沿触发的,所有输入口必须回复到高电平后才可以有新的中断触发;但听说后来版本可以了,但在规格书描述得不是非常清楚,肯请中颖相关工程师指点下:  4BIT MCU中哪些MCU的端口中断是独立,即不受其它输入IO口电平限制的(包括同名湍口及不同名端口,如PB PC端口可中断,如果这8 IO都是输入口,其中任一个产生中断,不必理会其它7个IO口的电平)。谢谢!!

网友A:
一看就是老客户,提的问题都很有难度,呵呵.

一般可以从规格书的2个方面来看:
1.看相应的中断寄存器是否有分出各个位的中断使能及中断请求标志;有分各个位的基本上就是互不影响的,可单独设置.
2.中断描述部分,如果是相互影响的,通常会有一个说明,例如下降沿中断,说明会是这样的:一个口中断产生后,除非所有的中断输入引脚都恢复到VDD电平,否则任何其它下降沿都不会产生新的中断.

网友B:
re

69P42有限制,69P55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