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
 图中是八个比较器,图中红色波形是我想处理的信号,我想用单片机和图中的电路感应信号的大小,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我用直流电源接到各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4V左右时,各比较器输出都为0,当电压调小时,当各比较器的正向电压高于反向电压的,比较器输出1,我处理的信号(图中的红色波形)是断续的,信号发射时间是400ms,停600ms,这是一个周期,用图中红色的波形信号,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请各路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7-21):
各位大侠好

输入信号的频率是23Hz,电容前端的开关是HCF4052BE(双四先
一模拟开关)单片机控制HCF4052BE的9脚,当HCF4052BE的9脚为
0时,开关接23Hz的输入信号,为1时接电源过来的一根线,电压
是2.05V,接这根线就是为了监测系统的电压大小。我想用这个
电路即检测输入波形的电压范围,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用单
片机读比较器的输出,然后调整增益的大小。我曾用直流电源做各
比较器的输入,4V左右各比较器输出都是0,电压调低的过程
中,各比较器逐个变1,1.14V左右各比较器全为1,我想达到就是这
个目的,当信号电压变化时,比较器输出1、0的代码,然后用单片机
能读出比较器的输出,探测出信号的大小,当我用图中
的输入波形(红色的波形,这个信号是断续的,发射机发射
400ms,停600ms,周期是1秒)时,比较器输出的不是全为0,就
是全为1,用单片机根本读不出被测信号电压的范围。现在不知
道怎么控制这个开关,也不知道怎么读这八个比较器才能即检测
信号的大小,又检测电源电压的大小

楼主:
楼上等效电路图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呵呵,我是新手,看不懂

楼主:
呵呵 能看到你发帖子,我也挺高兴

网友B:
我也是新手!顶下帖,嘿嘿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一片带ADC的单片机?多省事~~~~~

网友D:
感觉就是要用比较器检测一个电压嘛。
也就是做一个模拟的AD。是不是嘛?

楼主:
您先看一下整体电路

楼主:
下面介绍一下整体电路
1、此系统通过探头感应发射机发射的微弱信号(发射机发射信号
的频率是23Hz,而且是断续的,发射400ms,停600ms,波形图中
1.25v为比较器的参考电压)经前级放
大、二
级放大,通过HCF4052BE双四选一模拟开关进入整形电路,整形
电路的输出接CPU(单片机AT89C52)P1口。
2、图中HCF4051BE的电路相当于一个电位器,用单片机的
P3.0~P3.2口控制HCF4052BE的三个控制端,来调整放大器的输入
电阻,控制增益的大小。
3、图中HCF4052BE的电路相当于第三张图中的开关,单片机P3.5
口控制芯片HCF4052BE的9脚,当P3.5=0时接探头感应的信号,将
探头感应过来的信号送入整形电路,当P3.5=1时接电源过来的一
根线,这根线的电压为2.05v,将这个电压送到整形电路,通过
单片机处理送到液晶显示系统的电压。
4、整形电路,就是那八个比较器的电路
5、CPU音响级显示电路,整个系统用单片机控制,系统开机时,
单片机控制HCF4051BE这个“电位器”使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最
小,系统的增益调到最大,这时探头感应的信号通过两级放大电
路送到八个比较器的输入端,然后用单片机读八个比较器的输
出,感应信号的强弱或者说感应信号是否失真来调整HCF4051BE
这个“电位器”,从而达到自动增益的目的,调整到合适的增益
后,当探头感应到正常信号时驱动蜂鸣器发声,并在液晶上显示
信号强度。
当探头到发射机的距离由远到近或由近到远移动时,探头感应的
信号强弱会有所变化,这时单片机和那八个比较器就要根据信号
的变化来调整HCF4052BE这个“电位器”使系统绐终处在正常的
增益状态。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那八个比较器的电路,送入比较器两个输
入端的电压一个是直流的,一个是正弦半波的(如图中红色的波
形),像这种情况我该如何用单片机读比较器的输出,来检测探
头感应过来的信号的大小或者说感应过来的信号是否失真,从而
来调整合适的增益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