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内EEPROM怎么用C实现读取操作??

楼主(2009-07-24):
新手,如题。用code类型的指针吗?怎么老是编译出错?

楼主:
附上这部分自己写的代码

unsigned char reader(unsigned int addr_str){
    unsigned int   read_data;
    unsigned int code *read_addr;
           EA=0 ;                                                               FLASHCON = 0x01;
    read_addr =(int code*)addr_str;
    read_data =*read_addr;

    FLASHCON  = 0x00;
    EA = 1;
    return read_data;

其中addr_str是E方的起始地址0x0000;
编译时老是提示说被外部编辑修改,要RELOAD。这导致了调试时窗口看不到变量变化。

楼主:
半结贴

编译时老提示被外部变量更改是因为main.src没关(汗一个、、、),由于每次编译要生成,所以,没关main.src的话会提示出错。
另外,可以采用汇编嵌入的方法,虽然说不是完全的C,但也勉强算是解决了。
asm movc a,@a+dptr

网友A:
RE

请问你是不是用flash当eeprom用然后要读片内flash的数据??
直接读CODE区内容就可以了,CODE内容定义成数组来读

网友B:
之前用code试过,似乎不行

之前用code定义指针,结果没能成功访问到EEPROM。问过其他人,中颖的是类EEPROM,他们说那样访问到的是内部FLASHROM,而不是EEPROM。

换马甲了,以后用这个马甲在坛子里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