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6p51烧写问题

楼主(2009-07-25):
66p51在烧写时,提示ID error,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这样

提示ID ERROR,请您检查2点:
1.烧录时选择的芯片是否有实际烧写的芯片一致.
2.检查一下烧录用的5根引脚是否与烧写器正确连接.

楼主:
再问

所提2点都查了,还是id error,再问vpp,vdd,sck,sda,gnd是不是对应66p51的test,vdd,osci,pd1,gnd?

楼主:
谢谢,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A:
回楼上

目前SH66P51正在转换到SH66P51A,请您再查看一下是否选错芯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