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系列串口通信实验遇到的奇怪问题【结贴】

楼主(2009-07-31):
在做串口通信实验,遇到奇怪的问题。
   程序是这样的:pc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单片机接受数据产生中断,再把数据原样送出,pc端调试助手显示接收数据。
   发现PC端老是接收不到送回来的数据。用示波器跟踪发现直到MCU的RXD1引脚都还有波形,但是TXD1引脚就是不发出波形。用JET51调试,发现进不了中断。
   确定中断开了,奇怪的是程序在高手那里又能跑得很正常。由于板上元件是自己焊接的,因此不排除有硬件焊接问题的可能,但是波形跟踪到了MCU上了,莫非是MCU不行了。
   各位大虾支支招,帮忙分析下可能哪里出现问题。我在这边验证。

网友A:
你的意思只能进行单方面的的通信吗,你要先查软件方面的问题,然后找硬件的问题

楼主:
其实问题主要是在于明明信号已经到了RXD1了,可程序仍然进不了中断,导致了TXD1管脚没有响应波形。软件是sinowealth提供的Demo程序,自己 也没找到问题,同时在其他板子上也运行正常,因此不是软件问题。
      后面我们考虑了下采用sinowealth的建议,用另一芯片,只接VCC、GND、RXD1和TXD1,但问题依旧,因此我们怀疑232有问题,虽然232有产生波形,但是其电平转换是否正常值得怀疑(尽管232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等买到其他的232再作更换,有结果后会结贴。

楼主:
结贴了:
    问题找出来了。主要是RXD1口电平被其他电路拉低了,导致信号电平不足以引起MCU中断。信号方波的V—V值低于阈值。
    中颖的MCU有四个PROT因此几乎全部引脚都需要复用,这点跟传统的51有区别,因此设计电路时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B:
我在调试电路板时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不过一般是MAX232这款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