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07-01-05):
哪个能给我一个LED动态扫描驱动程序,我做的这个只要退出扫描,LED就回灭了,我不知道怎么改回来。程序从头开始运行时,快速运行时连亮都不亮了!
郁闷!

网友A:
你两次扫描的时间间隔太长

网友B:
楼上的朋友已经讲了,多注意扫描的间隔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在定时中断中处理,如定时1毫秒,每次中断处理一路LED,循环扫描,这样做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且保证显示均匀.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C:
主程序处理也很好

我通常这样做也没有问题:
在中断里置2ms或者1ms到的时间标志,在主程序进行任务分配扫描,显示一路都可以,先显示在处理一个任务然后等待下个时间到如下程序:
MainLoop:
    LDA     rWorkFlag,00H
    BA0     $+2    ;时间到?
    JMP     MainLoop
    ANDIM   rWorkFlag,1110B ;清除标志

    LDA     r1msTaskJump,00H    ;1MS任务分配
    SHR
    STA     r1msTaskJump
    BA2     MainTask20         ;按键读取和处理
    BA1     MainTask30         ;;--------心率检测和计算-------
    BA0     MainTask40         ;显示任务处理

MainTask10:
    处理一路显示
    处理其他任务
    JMP     MainLoop
MainTask20:
    .....

网友D:
估计是处理方法要改良

每次关闭一路灯时要开下一路,在亮灯时处理其他事物.每次切换的时间如楼上几位说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正如w55706所说的,已经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