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仿真器不能调试

楼主(2007-01-11):
我使用中颖的ICE66仿真器,仿真时按DOWNLOAD图标,提示"Can not open Bulkou Port及Download Error.”不能使用仿真,请问这怎样解决?主要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应该是仿真器没有正常连接

如果是提示这个错误,一般是由于仿真器没有正常联接电脑,可重新拨下USB线,再插上;或者是在WINDOWS XP SP2的系统下未安装仿真软件针对该系统的补丁.

网友B:
原来是笔记本的原因

我原来用的是笔记本,后改在台式机上运行。OK!
应该是本本USB提供电流不足的原因。

网友C:
试试外接电源

哈,如果是电流不足,外接电源应该可以用的

楼主:
外接电源接上了也不行

外接电源接上了也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了.笔记本的USB端口是好的,用其他单片机的仿真器是都是可以的。是否中颖在这方面没处理好呢?

网友C:
找中颖FAE看看

我记得以前用笔记本接ICE66是可以用的,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电流的问题,说不定是其他的问题,找中颖的FAE帮你看看吧

网友A:
再查看一下MCU,CPLD的版本

1.查看一下MCU,CPLD的版本,这两个文件的版本与ICE66同电脑连接的稳定性有关,如果版本过低,也可能会导致您描述的问题出现.
2.如果您的笔记本的操作系统是WIN XP SP2,刚需要安装仿真软件IDE66针对WIN XP SP2系统的补丁.没有正确安装这个补丁,也可能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