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55和SH69P551的PG.2口做T0的外部频率输入口有问题

楼主(2007-01-12):
我的一个产品用SH69P551的PG.2口作为T0的外部频率输入,交流电整流后转化为5V,100Hz的频率,检测有问题,T0M设为1111B,T1M设为0XXXB,T0的初值设为FFH,即有一个H到L变化T0就产生中断,小试产100片有50片不量,表现为检测不到T0中断或少进入T0中断,用测试程序(T0中断里用另一IO不停输出反向电平),用示波器测量,功能正常的两个电平变化一致,而功能异常的就表现为经常性的进入不了中断(无测试电平出来),100HZ电平非常干净,占空比约3:7,5V供电,4MHz晶体。

网友A:
考慮是不是程序的問題。

考慮是不是中斷程序的處理不當引起的。

楼主:
应该不是中断处理问题

我只开了T0一个中断
只在上电和中断返回时清IRQ和置IE,程序任何其它地方没有清IRQ和置IE
工作正常的任何时候均正常,不管重开机还是长时间运行
工作不正常的任何时候均不正常
用同一块主板,换正常的IC和不正常的IC,正常的还是正常,不正常的还是不正常
如果是程序问题,应该100%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