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邮件通知:部分SH66L10 EVB Vdd电压可能远高于正常范围

楼主(2007-01-14):
原文:
由于器件参数的 tolerance及工具量产检查流程中的差错, 之前发出的部分SH66L10A EVB的Vdd电压远高于正常范围, 甚至有的高达 2 v, 影响EVB的正常工作(特别是LCD的正常显示). 贵公司如有发现这类 SH66L10A EVB, 可寄回中颖公司作维修或调换, 贵公司也可经以下步骤自行修正:
1. check SH66L10A EVB上 JP2 (Vdd)电压, 如高于合理值 1.5 v +/- 0.1v.
2. 更换 R1(于 Vcc J1下方)电阻值, 从目前的 270 ohm, 改为 3.3 k ohm, 但此为参考值, 在中颖内部测试中发现此值对部分EVB需作调整, 有些甚至需改用4.7 k ohm.
3. 再check EVB上 JP2 (Vdd)电压, 应于合理值 1.5 v +/- 0.1v范围.
另, 不排除极小部分其它 Lxx系列 EVB 可能也有同类情况, 唯中颖仍在 check之中, 客户如有发现请参照处理.
相关链接:http://www.mcu2.com

网友A:
手头上有这块EVB的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此问题,如果有的话,可以返修或是根据描述的方法自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