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要开发SH69P43K都需采购那些设备??

楼主(2007-01-14):
(无正文)

楼主:
补充要开发SH69P43K都需采购那些设备,

我准备选用sh69p43开发一个产品,应该买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和仿真器,还有实验板,,如果换其他型号的芯片,需要更换什么设备,还有芯片的详细资料在那里可以得到,

网友A:
采购这些设备

首先要买一台中颖ICE66仿真器、一个PRO-03量产烧录器、再有就是SH69P43的EVB,资料在中颖的官方网站WWW.SINOWEALTH.COM上有,如果换其他型号的芯片,可能需要更换SH69P43EVB,如果更换芯片为SH69P42或SH69P46则无需更换EVB

楼主:
回答的真快,中颖ICE66仿真器有没有烧录功能,

回答的真快,先谢谢APORT拉,在问一下,中颖ICE66仿真器有没有烧录功能,如果有,研制阶段也要买编程器吗.

网友B:
仿真器有烧录功能

仿真器可烧录中颖全部IC,无需在研发阶段购买专用烧写器.

楼主:
谢谢warm_ice老师啊,中颖的仿真器一共有几种型号

谢谢warm_ice老师啊,中颖的仿真器一共有几种型号,可以说一下???
在就是sh69p43k的芯片,如果量产,不知道货源会不会紧张??

网友C:
现在只有两款仿真器,SH69P43K供货不成问题

最新一款为MINI ICE另一款为RICE66

网友B:
不用客气

中颖仿真器目前有两款,ICE66(USB接口)以及MINI ICE(USB接口),后者较前者精简了部分功能,价格会稍低一些.

另外,还有一款非中颖的仿真器SINOMATE,在赛格得技通都有销售.

SH69P43供货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放心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及时回帖,仿真器可不可以烧录sh69p43k

谢谢大家的及时回帖,在问一下仿真器可以烧录sh69p43k吗,
有一套东西,我开发sh69p43k不知道能不能有用,(中颖仿真器 usb ICE66 + sh66p20 EV board )还请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C:
正常下应该无问题

ICE66如果硬件里的软件是最新版本的应该可以烧录,但必须外接相应电源及选规定的电压,SH66P20EVB在开发SH69P43K时作用不大,因为不能仿真所有SH69P43的功能。建议买一块SH69P43 EVB  ¥300

楼主:
问一下仿真器可以烧录sh69p43k吗,

谢谢大家的及时回帖,在问一下仿真器可以烧录sh69p43k吗,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问的有点不好意思拉,还请赐教.

网友B:
ICE66可以烧录中颖全系列的IC

中颖仿真器ICE66 USB可以烧录中颖全系列的IC,当然包括SH69P43K.当然要注意更新OTP库文件,目前最新的版本为2.7,在中颖的网站有下载.

更正aport朋友的说法:ICE66 USB仿真及烧录IC时是不需要外接电源的,